STM32 TIM2和TIM5的问题?

楼主(2012-06-19):
RT,之前做的一个项目板子到了,今天就拿来调试了,有个问题就是TIM3和TIM4pwm采集一点问题都没有,可是只要接上TIM2和TIM5的引脚PWM采集就有问题,具体问题是PWM占空比采集不到,其值为0,采集的是整个周期的值,。我用的是STM32F205VE,路过的大神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比较闹心的说。。

楼主弄清楚原因了吗?我用STM32F103RCT6的定时器2(主)和定时器5(从)主从模式,输出固定数量PWM,定时器5中断控制停止,但是定时器5使能中断,程序就死机(或者跑飞了)。

楼主:
按说TIM2-TIM5都是通用定时器应该正常才对。。。

网友A:
从数据手册看, 也没有特别做不同说明, 应该是一样的. 区别是 TIM3和TIM4 是 16 位的, 而 TIM2和TIM5 是 32 位的, 是不是这个方面有些区别.

楼主:
从数据手册看, 也没有特别做不同说明, 应该是一样的. 区别是 TIM3和TIM4 是 16 位的, 而 TIM2和TIM5 是 32 位的, 是不是这个方面有些区别.
引用 网友A:
是的就那个区别,他们都市通用定时器,配置没啥区别,可是我现在问题很无语的说。。哎。。

网友B:
那你单独接上TIM2,TIM5PWM,还有同样的问题不

楼主:
那你单独接上TIM2,TIM5PWM,还有同样的问题不
引用 网友B:
单独使用也是同样的问题。。如果单独使用正常肯定是我程序有问题,单独使用现象是一样的。。。

楼主:
是不是TIM2和TIM5的通道一都是PA0的原因而且PA0是wkup,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我开了TIM8正常,没办法先用两个高级定时器吧。。

网友B:
单独使用都不正常,这个换成其他定时器,PWM正常?如果正常说明硬件好着,那就要检查你的定时器配置了

楼主:
单独使用都不正常,这个换成其他定时器,PWM正常?如果正常说明硬件好着,那就要检查你的定时器配置了
引用 网友B:
单独使用只有TIM2和TIM5不正常其它都正常。。。TIM2和TIM5不管什么时候都有点问题:
TIM2和TIM5共用引脚PA0 PA1,TIM5只能用那两个引脚,TIM2还可选其它但是TIM2_CH2另一个引脚是PB3 (JTDO)如果用的话就不能在线仿真了,再说TIM2到TIM5都是通用定时器,TIM3和TIM4都没问题,为啥TIM2和TIM5有问题,配置有问题,我的配置都是一样的。。。

网友C:
进来学习下;P

楼主:
查了点资料,发现说是TIM2只有一个COUNT,求高人证实下。。谢谢。。。

楼主:
可是每个定时器都是一个COUNT吧,我表示我好无语的说。。。

网友D:
TIM2和TIM5除了是32位的,和其他TIM没有区别

ST的例程有用TIM2实现的,你可以先试试例程

楼主:
TIM2和TIM5除了是32位的,和其他TIM没有区别

ST的例程有用TIM2实现的,你可以先试试例程
引用 网友D:
PWMInput例子用的是TIM4。。。PWM输出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就是捕获的问题。。。

楼主:
我正常的定时工作的时候如果把TIM2或者TIM5的那根线也接到信号源这个时候信号也不对??这个可以猜测是板子的问题嘛??

网友E:
貌似tim2和tim5一起用会冲突,之前我也遇到过,到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只能改用其他的了。

网友F(2014-03-31):
引用 网友D:
TIM2和TIM5除了是32位的,和其他TIM没有区别

ST的例程有用TIM2实现的,你可以先试试例程 ...

TIM2和TIM5不是16位的吗?

网友G(2015-04-15):
我用TIM2没有问题,但用TIM5没有信号输出,一直是低电平,很郁闷,不是TIM2-TIM5都是通用定时器吗

网友H:
TIM2和TIM5除了是32位的,和其他TIM没有区别

网友I(2017-03-05):
我95%以上的把握确定:你初始化GPIO的时候设置成了浮空(即GPIO_PuPd_NOPULL).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加入上下拉,设置成:GPIO_PuPd_UP或者GPIO_PuPd_DOWN都可以。

网友J:
是计算多个周期的话,可以使用上升沿中断计算。

网友J:
楼主有计时器的话,可以通过中断计数。

网友K(2017-11-17):
楼主问题是否解决了啊  我也很奇怪,我用TIM5做一个PWM输出也不行,但是TIM3就可以,配置完全一样,只是把TIM5改成了TIM3,然后GPIO改了

网友L:
用示波器看下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