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如何确定电容是好是坏?

楼主(2012-06-19):
在整流中该怎样判断电容是否被击穿?
或者一个滤波电容我该怎样测量它是好的还是坏的电容  ?

网友A:
滤波电容击穿,就等于短路了,短路后可能使电容烧坏;也可能烧坏前面的一些元件

网友B:
最简单的就是用 数字电容表 测量容量,也可以用机械万用表测充放电现象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我就是这么测的。嘿嘿。

网友D:
指针式万用表判断

网友E:
万用表测量,将万用表放在电阻档(*10K或*1K档),可看到万用表指针有明显的充放电过程,则电容器基本上是好的.

网友F:
万用表测量,还管用?

指针式万用表判断 ,先进点。

网友G:
目测电容鼓度,用摇表或万用表都可以测出电容的好坏,主要看电容的冲放电情况

网友H:
指针式万用表,一般用R×1K档,将表笔分别接上电容的两极。这时万用表指针将摆动,然后慢慢恢复到零位或零位附近。这样的电容器是好的。电容器的容量越大,充电时间越长,指针向00方向摆动得也越慢。 接上后,指针不动显示的阻值很少并不动,可以肯定是坏。

网友I:
击穿是会短路的,

网友J:
楼主用仪表来测啊,多简单

网友K:
第一看外观,一般容易坏的电容是电解电容,铝壳顶端有裂纹,其他电容有时也能看出来
第二就是测量电容的容量
第三用电阻档测漏电流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给出的建议,21家好人真多,学习了,结贴。消化消化:)
可惜分给的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