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取样电压问题

楼主(2012-06-19):
想对一个电容上的的电压信号取样放大,电压大小为2mV,100HZ,放大50倍,候需要怎么处理才能取得理想信号?是先滤波再放大?还是放大后滤波?用带通滤波器还是用高通和低通两个?需要用陷波电路吗?谢谢!希望高手指教

网友A:
1、直接放大即可,但要考虑选择失调电压小的运放,至少要不是mV级的
2、如何滤波要看你的干扰的频率是多少。希望滤掉什么频率的信号,才能确定

网友B:
你好!
建议直接放大,放大之后在进行滤波,至于滤波可能要考虑这中间可能存在的干扰因素,比如使用开关电源就需要滤除50Hz的干扰信号,如果存在高频杂波,在需要一个低通滤波器来滤除高频杂波,故选择何种滤波方式,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
而前级的放大器的选择可能还要你对应用背景进行详述才能方便选型。
谢谢!

网友C:
这个帖子好像之前很久有过的?

网友D:
参考2,3楼吧,所选运放的失调很重要,要特别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