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家DPRAM仿真模型有问题!

楼主:
如图示:最后一个数据没出来,用的是quartus9.0。

网友A(2012-06-19):
建意将写和读在错开一个cam_clk时钟试试,就是说,读1219这个地址延时二个cam_clk时钟。
如果还不行,就在错开长一点的时间,比如说延时4个cma_clk的时钟试试,
:lol

网友B:
;PA 不行嘛

楼主:
Backkom80真牛
果然如此,3ks

网友B:
应该是you are welcome~

网友A:
嘻嘻,这是中国式英语,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