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软件下载,升级

楼主(2012-06-19):
有人能推荐一本书,有关于讲单片机软件下载,软件升级的原理的。
最近维护一个产品,用U-EC5老是下载擦除不了。
用JTAG,C2接口都不行。主要是没这方面的经验,也没有理论的知识。
请大家推荐一下书,假如有PDF文档讲这个就最好了

U-EC5固件刷过了,KEIL里面debug也行%
就是用在这款产品上不好使。做这产品的工程师已经不在公司了。

网友A:
这个要请教卖U-EC5的厂家。或者自己下载SLICON的帮助手册看看。
需要安装软件、驱动的。
另外,板子也不能有问题。最好有原理图,一看就知道原理图是否有问题。

网友B:
你的电路和芯片商的标准硬件电路对比一下,应该有差异...

网友C:
硬件问题吧

网友D:
可能是读写保护了.
用下载hex文件的那个 先把它擦出   最好用英文版的那个 。

希望我说的是正确答案 多谢

网友D:
叫做 flash  programming   utility

楼主:
这个事情是这样滴。
本来程序硬件都好好地。
这个板子分2块,主板和副板。分别有初始化程序和升级程序。
结果买我们产品的工程师,把副板的升级程序下载到主板里面了:L !!
然后就这样了。
就是正常使用的话,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升级中用了错误的程序就这样了。
4# ayb_ice

楼主:
可能是读写保护了.
用下载hex文件的那个 先把它擦出   最好用英文版的那个 。

希望我说的是正确答案 多谢
引用 网友D:

哎,看来你也和我们用差不多的芯片啊。
U-EC5也买不到了。我倒是有一个可是坏了,刷固件或者用KEIL的时候DEBUG都不行。找同事借都不太愿意借:L,主要我们的芯片都用U-EC5或者U-EC6调,大家都觉得U-EC6太烂了(黄皮的那种),前段时间申请买几个调试工具,也不知道老板叫人买了没有。
U-EC6倒是好的,可是不支持啊。
怎么才能让它支持U-EC6呢?有什么升级软件么?

网友C:
既然是升级错了,
重新全部搞一下呗,
是你公司做的,这点服务都搞不定

网友E:
9# 阮天宇00 t淘宝上自己花钱买一个

楼主:
既然是升级错了,
重新全部搞一下呗,
是你公司做的,这点服务都搞不定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说起来很简单。
其实做这事还不如让重做一个呢。
不知道各位大佬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就是别人做得小东西,看起来很简单,原理什么的都有,但是就是老出问题,你维护起来超级麻烦,而且很恶心,恶心!
我宁愿去自己写程序,自己画板子,也不愿意做这毛事儿……

我说的是这个现象,大家有没有见过!
就是程序升级错了,擦除很困难。不是擦除不了,是偶尔能擦除,有时候又擦除不了了。
点几下鼠标,擦除,下载OK!这个能完成,但是你擦除后,它说擦除不了……

网友F:
不错可以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