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MSP430异步通信问题

楼主(2012-06-19):
MSP430异步通信的时候,UART的U0RUF中每次只能接收一位数据,但是我想接收如abcde这样的数据,怎么做啊?中断中怎么搞。我是用串口助手发的数据

网友A:
不可能一位一位的接受,中断:先开起总中断,再开起接受中断,然后写中断服务函数,建议多看看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