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2.4G功放输出端电路的作用

楼主(2012-06-19):
下图是一个2.4G频段(其实就是ZIGBEE啦)PA的参考设计,文档中说L9和C34是用来做阻抗匹配的。但是后面几个器件C35 C36 L10是做什么的没说,我们在做实验时发现PA出来的功率特别小,将C35 C36 L10去掉,匹配电路后面直接接50欧姆负载,功率就正常了,所以想请大虾分析一下去掉的这三个器件的原理和作用,这样也好有的放矢的去调试,谢谢。( C36和L10难道是用来滤除杂散的简单的并联谐振?但是这种单谐振电路带宽特别窄,还极度易受电感Q值影响,ZIGBEE有若干个信道,应该不会是这个作用吧。)

网友A:
阻抗匹配及低通滤波,注意要正确选择元件,频率特性不得不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