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级管烧毁了,请大侠看看这个电路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2-06-19):
电路图:

这个电路一般都能正常工作,但不知道什么时候Q11就烧掉了,烧了之后的取下来测试发现B,C极短路了。

后来,我们把12V_IN和GND_IN故意反接,发现这种情况下Q11特别容易烧,
12V_IN和GND_IN在实际应用中是车载电源,我们怀疑电源波动就类似于反接的情况,因此把Q11烧了。

现在测试到,反接之后,B,C极之间的电压是9.3V(B点电压高于C点)

但是,我在9013三极管数据手册上只能看到VCBO这个电压,一般都是40V以上,没有给VBC电压,请问这个三极管应该怎么选呢?

网友A:
这个电路参数,9013能饱和导通吗?

楼主:
继电器线圈电阻是90欧,饱和导通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B:
故意电池反接?乱套了,还测试什么?
继电器线圈电阻多大啊?2楼也疑问

网友C:
换个同尺寸的2N5551叫它烧

楼主:
不反接也会烧~~,产品使用中出现,实验室模拟不出来
只有反接,就一定烧
不过烧掉的结果是一样的,都是BC短路

网友D:
好久不看模电了,但三极管作为开关来用,很简单的,也不用看什么,那R305用于发射极是不行的,要用就在集电极。

网友A:
就不知道你能否保证最坏情况下让9013饱和导通。
不清楚你的9013 hfe和TLP421 CTR是哪个档的,就以最低为hfe=100,CTR=50计算:
饱和导通的话IC大概是130mA(=12V/90R);
那要求IB=1.3mA(=130mA/100);
那R167上的压降是6.1V(=4.7K*1.3mA);
那R93上两端的电压6.8V(=6.1V+0.7V);
那通过R93的电流是0.68mA(=6.8V/10K);
那光藕大概需要输出的电流是2mA(=1.3mA+0.68mA);
那光藕最小需要的驱动电流是4mA(=2/50%);
而你的光藕驱动电流是1mA(=(3.3V-1.3V)/2K)。

网友D:
呵,光藕输出这样接法,我是不是寡闻了?

网友E:
不用怀疑Ubc,那个比Uce还高,9013的Ubc是30V,Uce是26V。而Ube的反向是6V左右。反加电源是电流烧毁,这个你你去看三极管原理就知道,而你使用中应该是电压烧毁。看你R305用导线短接,不要用0欧姆电阻,这个坏的可能性太小了

网友F:
D5换成ES2A,另外开关管Q11可以考虑换成NMOS

网友G:
去掉9013 光耦用tlp127

楼主:
谢谢lyjian的详细分析,确实光耦输入级的电阻欠缺考虑...这个问题,会引起三极管烧毁吗?

草兄的建议,是R305用导线短接,不要用0欧姆电阻?如果用0欧电阻可能存在一些电阻值,这个问题会引起烧掉吗。

现在一直确认,无论是工作中烧毁还是反接烧毁,都是B,C短路的情况。但是三极管的UBC已经很高,感觉换器件并不能解决了...

网友H:
回复 网友A:
按大侠的意思,他的继电器就无法驱动起来啊,那怎么烧得。。。

网友I:
搂主那个switch是接点吗? 如果是接点,断开时9013的C会出现负电压,就像反接一样. 在9013的CE上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试试看.

如果不是这个问题,按8L重新计算,要留有余量.还要注意9013的真假,可以换个型号厂家或者测一下Ic=133mA时的增益.

楼主:
谢谢DianGongN兄的分析,是的,switch是接到继电器的线圈,我试试看CE上反接二极管(正极接到GND_IN,负极接到三级管C极)

网友J:
应该是你的继电器线圈没有放电回路,断开后线圈产生高压一次两次问题不大,多了就把三极管干掉了

楼主:
继电器线圈放电回路加了D5了哦~~

网友K:
图画的不好。不知所云。8楼很有经验,注意了容易被忽视的地方,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L:
1:光耦驱动明显不足,但不足以烧坏Q11
2:BE反接会烧坏Q11,平时实验是做不出来的,只有现场的干扰才会发生,楼主用反接测试是正确的,说明反接必烧

解决方法:在Q11的E与电阻R305之间串一个二极管

网友M:
8# lyjian 从的三步开始我个人觉得还是不对的!
R120改为10K
R167去掉
R93去掉
R305阻值改下做一个保护!

试一试参数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下!

网友N:
可能出现负电流的情况

网友N:
多个设备连接在一个电源上的时候,有的产品正极接好电源,有的产品负极接好电源,如果你的产品正好夹在这两种产品之间,就可以出现负电流,而你的产品反向电流无任何保护,所以才会烧,这里只是假想的一种情况,不代表实际你的问题。

网友O:
继电器本来就是线圈,电感。如果不是D5有问题电流应该快速放完,我用这个接法做很多产品了,三极管只是开关用。如果你觉得D5没问题,三极管2端再加二机管保护。我的产品都是没加过的。

网友P:
是不是d5离继电器太远了。要紧挨继电器。

网友:
R297太大了

网友Q:
遇到问题要多动手啊,分析了这么多,拿个示波器看一下不就得了

网友R:
你那继电器工作电流多大?电阻多大?三极管能承受么?

网友S:
电流驱动不足;1n4148是小信号开关管,这里还是选用功率管(超快恢复的)比较好一点。

网友I:
lz说了继电器线圈电阻90欧姆,则三极管最大功耗=12*12/90/4=0.4W。
如果是TO92的话,功耗0.65W,正常情况下是不会过流损坏。

主要考虑过压损坏。在C E上反向并联二极管试试看。

网友T:
8楼分析的很有道理,但汽车12V电压输出需要做下滤波,这样更可靠的点。这属个人分析,希望大家指教!

网友H:
可能就是你的IN4148有问题啊。。。。

网友H:
当电源反接的时候,你把IN4148也反接,看看是不是特别容易烧了。。。

网友U:
个人谈谈自己的看法,
我想可能是安全工作区的原因导致管子烧掉。楼主讲 BC短了,我想CE也短路了。
不清楚9013的物理版图结构,象这类管子是否能作为开关管(频率响应特性)也是个疑问。
如果选取的管子不合适,可能会存在电流集中效应而使三极管烧坏。
建议选取电流能力稍强,耐压高或频率特性高的三极管试试。
另外楼主,反接完全没有必要,坏是必然的,很显然,NPN管的EB击穿电压为7V左右,而BC是一个正向的二极管,这样通过E-->B-->C的击穿电压约7.6V, 所以12V的反向电压足够击穿9013.

网友V:
继电器线圈放电回路加了D5了哦~~
引用 楼主:

LZ不厚道,搞定了也不吱一声, 结贴意思就是 总结回帖.

网友:
回复 网友I:
过压烧掉,为什么要加二极管?求解

网友W:
e极为什么要串电阻?

网友X:
请LZ先给一个硬件测试报告:
三极管导通和截止瞬间,三极管集电极的电压波形。
光耦次级的导通电压是多少,基极电流多少,三极管的放大倍数是多少。

另外12V输入要加滤波电容,如果附近没有滤波电容,三极管集电极的瞬间高压会比较高的。
D5的续流吸收电路正常工作是需要条件的,也就是二极管的负极需要良好滤波,否则极易产生尖峰电压。

在这里问,还不如先自己测试一下,不要告诉我说,只有一个万用表,没有示波器。
更加不要告诉我,连万用表也没有。

网友I:
回复 网友I:
过压烧掉,为什么要加二极管?求解
引用 网友Y:

36L新加的二极管保护三极管C极出现负电压过压,D5保护正电压过压。

三极管C极出现负电压的原因是switch+ 和 switch+ 通断时感性负载产生反电动势。

回36L longnan,我也认为R305没有必要。R120也没有必要

楼主:
感谢上面各位的关注!
这几天都在测试,基本是按照 兰天白云 提供的方法,暂时还没有出现,但还没有最终确认,还在继续观察中~~

前面tjzyh,xiang2586,zhanghoub,westmas,infion_123,gx_huang几位DX都提到了D5,确实啊,发现了D5烧掉的情况,D5在PCB板上是挨着继电器焊点放置的,但继电器的接线很长(20cm以上)这样是否D5其实无效呢??

另外可以确认的是Q11烧了之后,短路的只有BC两级,CE,BE并没有短路。

还有谢谢perfei,DianGongN,AppBaby提供的电路修改建议!

网友L:
等待LZ的最后结果

网友Z:
R120电阻太小

网友AA(2012-08-02):
不明白楼主怎么不直接用光耦做继电器导通的开关呢?  为了不误动你可以将12V源同样做成可控的。这样设计楼主觉得如何?

网友AB:
给你的继电器增加个放电回路吧......防止切换瞬间的反向电动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