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MSP430G2553引脚的拉电流能力有多强啊

楼主(2012-06-19):
高电平直接可以驱动LED,不像51单片机似的需要接上拉电阻,低电平时LED才会亮,它的拉电流能力是多少,灌电流能力是多少,芯片手册上找不到啊

网友A:
这个应该能解答你的问题。灌电流和拉电流是一样大的,最大6mA,最大总和不超过48mA

网友A:
二楼。:victory: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了嘛,刚搞错了

楼主:
多谢啦,正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C(2013-12-10):
顶下2楼,说的不错很有帮助

网友D(2014-04-01):
顶下2楼,说的不错很有帮助,MSP430F149的IO拉电流和灌电流的值没查到,是否MSP430系列单片机的拉电流和灌电流的限值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