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配置CCD的驱动

楼主(2012-06-19):
用CPLD产生CCD的时钟脉冲,用STM32产生CCD的ICG和SH,我现在CCD的驱动都配置对了,但是产生的结果会漂移的,输出地数像循环一样,如果驱动配置正确,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会造成这个现象

网友A(2013-04-09):
我用STM32的定时计数器产生了CCD的时钟脉冲,(2MHZ的,精确度还可以)    请问楼主是怎么用STM32产生ICG和SH的呀???

网友B(2013-12-02):
引用 网友A:
我用STM32的定时计数器产生了CCD的时钟脉冲,(2MHZ的,精确度还可以)    请问楼主是怎么用STM32产生ICG和SH的 ...

请问你是怎么用stm32产生2Mhz的呢?定时器么?我用stm32的时候1MHz都达不到啊,是哪里设置不对么?你能加我QQ 271562339么?我向你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