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发个PIC16F8XX系列的AD转换函数,你直接调用就行了

楼主(2012-06-19):
unsigned int ADC(unsigned char AD_FOSC,unsigned char ADC_Channel,unsigned char Alignment,unsigned char ADC_Select);
void ADC_Close(void);
unsigned int ADC(unsigned char AD_FOSC,unsigned char ADC_Channel,unsigned char Alignment,unsigned char ADC_Select)
{
    unsigned int result=0;
    ADCON0 &= 0x3F; //x先把高两位清零,其他位置不变
    AD_FOSC<<=0x06; //把数据左移六位到达高两位。
    ADCON0 |=AD_FOSC;//完成转换时钟选择。
    ADCON0 &= 0xC7;//(把BIT5~BIT3清零)
    ADC_Channel<<=0x03;// 左移三位对应位置。
    ADCON0 |=ADC_Channel;//完成通道选择
    ADCON1 &=0x7F;
    ADCON1|=( Alignment<<7);
    ADCON1&=0xF0;
    ADCON1|=ADC_Select;//完成端口功能选择
    ADCON0|=0x01;//ADON=1;启用AD转换。
    ADCON0|=0x04;//GO/DONE=1;启动转换过程。
    while(ADCON0&0x04);//等待转换完成
    if(Alignment)
         result=(unsigned char)(ADRESH<<8)|ADRESL;
    else result=ADRESH;//如果选择左对齐,也就是选择8位精度,舍弃ADRESL中的低两位。
    return result;
}
void ADC_Close()
{
    ADCON0&=0xFE;
}

网友A:
给个建议,写的不是很好,不过还是鼓励一下。
下面写的比较难看懂:
    ADCON0 |=AD_FOSC;//完成转换时钟选择。
    ADCON0 &= 0xC7;//(把BIT5~BIT3清零)

  建议:使用位域(PIC自带的),ADCON0bits.XXX=1; 这样加上描述后 更好看

楼主:
2# Ryanhsiung 恩,你说的是,我怕这不同的编译器下命名不一样,就这么写啦,实际上转换成汇编后代码是一致的,我就为了个通用,其他的都交给接口啦,哈哈,我感觉使用起来很方便啦,不用重复写代码啦,你有好的想法也发来学习学习啊

网友B:
到底采用哪种写法好?本人也在摇摆中

鼓励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