氢氟酸液体电导率测量问题

楼主(2012-06-19):
各位大侠,初次接触电导率测量,准备使用专门的电极测量氢氟酸液体的电导率,以前没有接触过,对于整个采样以及运算、补偿的原理完全不懂,请各位赐教:

1、电极的电压输入为交替变换的±5V方波,电流回路输出不是恒定值(为一个呈抛物线的一部分的交替变换曲线),由于数据不是恒定值,如何对其进行采样和分析?
2、对于采样的结果,如何变换为电导率?
3、在网上没有找到关于电导率仪器设计原理的完整描述,若各位有相关资料提供,不胜感激!!

网友A:
对于电导率的测量,最好使用正弦波激励,这样可以消除极间电容的影响。基本是流程是激励元--->采样---->放大---->解调(整流)---->滤波----->AD

网友A:
一张图工你参考,你可以采用非接触式电极进行测量。

楼主:
2# tyw 谢谢,里面找到了几个比较有用的资料

楼主:
3# tjjack  暂时没有接触到正弦波激励的类型,可以发个参考资料吗?

楼主:
4# tjjack 谢谢,暂未看到图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