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dsp硬件设计与其他电路板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楼主(2012-06-19):
DSP的硬件设计和其他的电路板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需要注意什么?
先行谢过

网友A:
主要考虑应该是电压的高低和电流的大小吧。

网友B:
时序是不是也要考虑啊?

网友C:
因素挺多的吧?

网友D:
只能顶起了啊

网友E:
电压和时序

网友F:
在DSP电路中,对所有的输入信号必须有明确的处理,不能悬浮或置之不理。

楼主:
大家多给说说些要注意的地方吧,谢谢大家了,新手请多支持。

网友G:
7# tianli1980 ARM的设计也有这一点吧,在电磁兼容的角度,引脚悬浮不好……

网友H:
不同肯定是有滴....

网友I:
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网友F:
注意之一应同时设计上电复位电路和人工复位电路,在系统运行中出现故障时可方便地人工复位。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帮忙,听了各位的回答,翻了翻书,懂了,结贴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