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等出问题了

楼主(2012-06-19):
有一个产品用LED指示电源有没有通,就直接在市电两端接一个白发绿LED(LED 电压3V到3.4V)串一个220K 1/4W电阻,现在的问题呢主要出现在  我刚刚上电的时候LED有出现不会亮的情况  经过测试LED已经损坏。现在怀疑呢是LED质量的问题   换了一种质量好一点的LED还是会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只是损坏率低了一点。请教一下大家类似的问题什么情况造成的,电路呢人家的要求只能这样接

网友A:
必须用白色的LED么?好像白色LED和普通红绿指示灯用的LED结构不太一样,反向耐压和抗浪涌的能力也不一样。猜测多半是反向击穿或浪涌打坏的...

网友B:
市电直接通肯定不行,不管多少个照样烧

网友C:
LS,LZ串了限流电阻的。

很可能是不耐反向击穿,建议反向并联个二极管,最好再串个1N4007。

当然,这种用法元件成本上省钱,但是长期能耗上是极不划算的

楼主:
有没有什么好一点的办法能够解决?能不能通过半波电路来解决  好一点电路又简单

网友D:
电源指示灯一定要接在市电检测么?难道后边设备的供电电压也是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