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干扰问题

楼主(2012-06-19):
我用伺服电机驱动,伺服系统对PCB板产生严重干扰 怎么解决?

网友A:
找到干扰途径 比如是电源干扰 还是电磁干扰
电源干扰加强电源抗干扰 电磁干扰加屏蔽或远离

网友B:
电源,主要问题出在电源上。
在隔离和布线上做**吧。

网友C:
这应该是属于高频干扰吧

网友D:
要消除这种干扰需要重新PCB板的啊,还看需不需要加个屏蔽罩啥的啊

网友E:
加屏蔽罩处理了啊

网友F:
是不是考虑做下电磁隔离,主要的干扰部分是干扰了那些东西,是频率相近干扰还是怎么回事?

网友G:
伺服系统对PCB板产生严重干扰 怎么解决?

LZ能否把问题与现象说得具体点?

*****
一条鱼掉到酱缸里,到处说环境差。一大蛆爬过来,指着鱼鼻子骂:TMD闭嘴!你不能用鱼缸标准评价酱缸,根据我们酱缸的标准已经很好了,完全符合酱缸的发展水平和技术条件,再说我们秉承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原则,调配这一缸大酱我们容易吗? 当大部分鱼认命时, 蛆们却捞宝吸足、偷偷滴爬出酱缸,变成苍蝇飞跑了。
*****
向所有为国捐躯烈士致敬!
愿所有贪官污吏子孙无屁眼。
*****

网友H(2013-01-17):
像我都 是在电源进入处加个电源滤波器,并把电源单独一个模块

网友I:
接地 屏蔽

网友J:
这个最好做电源独立,还有接地处理,同时增加屏蔽盒

网友K:
上面回复的都可以解决LZ的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