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6-19):
设触发源,然后改捕获模式,即可

网友B:
要捕获瞬时信号可参照如下设置:触发类型选择边沿,触发方式设置成单次方式,信号置为上升触发,并将触发电平调到适当值。另外鼎阳示波器配备了EasyZoom窗口扩展技术,就是说,可在观察信号全局的同时,对局部细节进行放大观察

网友C:
设置触发状态就可以

网友D:
这个问题比较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