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问题

楼主(2012-06-19):
我想用两片PIC18F4580芯片执行I2C通信。是不是将SDA及SCL对接即可?
另外,作为从机的芯片I2C地址该如何获得?

网友A:
看看i2c 原理你就知道怎么接了
地址要设置

网友B:
IIC不是智能总线,从机地址不是获取到的,而是从机自己配置的,然后主机需要根据从机配置的地址发送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