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警告什么意思,需不需要理会?

楼主:
FIFO, Box, ST, pi, pc
spartan6 FIFO 综合时出现这个警告,什么意思,需不需要理会?WARNING:HDLCompiler:1499 - "D:\my design\test_fifo\ipcore_dir\fifo32.v" Line 39: Empty module <fifo32> remains a black box.

网友A(2012-06-20):
XST User Guide page199有如下描述,希望可以有用

black boxes HDL coding  (100.22 KB )

网友B:
严禁的来说,这个警告还是解决掉比较好

网友C:
这个是不用管的。

网友C:
因为他告诉你是黑盒子,而且他本来在设计里面就是黑盒子。

网友D(2013-06-10):
在黑盒子模块前加下列注释行可以消除1499警告错误:
//synthesis attribute box_type <黑盒子模块名> "black_box"

提供FPGA高难项目开发,提供USB3.0、SATA控制器、SATA链路等高端具有知识产权的IP核。 0311-87024917  13803113171

网友E:
这个警告是否代表着这个IP是硬核?

网友F(2013-09-12):
引用 网友E:
这个警告是否代表着这个IP是硬核?

看你就不知道什么是硬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