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000测评(大家拍砖)

楼主(2012-06-19):
有幸拿到cc3000的板子(先谢上帝)。从零开始。进行测评。

特记录之。

1,图片。大体概念:(话说无图无真相)

2,模块上边的文字提供的基本信息:
(1)模块上的“LS RESEARCH”字样表示了这个是由
http://www.lsr.com/
公司封装生产的。从主页看这个公司的自我介绍:LS research主要是一个面对无线产品开发的公司。
(2)"Model: TiWi-SL rev2"是LSR公司对这个模块的型号。
说明在这里:
http://www.lsr.com/products/radio_modules/802.11/tiwi-sl.aspx
(3)板子背面的“TiWi-SL EM Board with Chip Antenna REV3”说明了这是个评估板。
对应的文档地址:
http://www.lsr.com/downloads/tiwi_sl/TiWi_SL_EM_Board_User_Guide.pdf

楼主:
再看母板:
MSP-EXP430FR5739
google到
http://www.ti.com/tool/msp-exp430fr5739
原来这是个通用的母板啊:Lti够省事的。

参数:

  • Integrated MSP430FR5739:
    • 16KB FRAM / 1KB SRAM (铁电存储呀,亮了。。。。)
    • 16-Bit RISC Architecture up to 8-MHz
    • 2x Timer_A Blocks, 3x Timer_B Block
    • 1x USCI (UART/SPI/IrDA/I2C ) Blocks, 16Ch 10-Bit ADC12_B, 16Ch Comp_D, 32 I/Os
  • 3 axis accelerometer
  • NTC Thermister
  • 8 Display LED's
  • Footprint for additional through-hole LDR sensor
  • 2 User input Switches
  • Connections
    • Connection to MSP-EXP430F5438
    大体上标注了下:

楼主:
下面看
TiWi-SL EM Board User Guide
http://www.lsr.com/downloads/tiw ... oard_User_Guide.pdf

大体内容如下(跳过无意义文字)

TiWi-SL Module Description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TiW module, which is a slave, and the host device is through an SPI interface.
这个评估板是个spi的从设备,需要一个spi主设备与它通信。

图中4是个出厂测试的,我们置位到2-3,如图所示,不用动了。
1是用来测量电流的。一般需要一个插上接通冒或者接上毫安表。(总之要导通,否则就是没电)

3.3

Required Signals between EM Board and Host Device
VCC
GND
PWR_EN(置高开电 )
/SPI_IRQ (Active low SPI Interrupt Request which is output from the module and an input to the host device.)
/SPI_CS (Active low SPI Chip Select which is an input to the module and an output from the host device.)
SPI_CLK (SPI Clock which is an input to the module and an output from the host device. )
SPI_DO (SPI Data Out which is an output from the module and an input to the host device.)
SPI_DI  (SPI Data In which is an input to the module and an output from the host device. )

网友A(2013-01-28):
没有下文了啊!性能和功耗????

网友B:
什么价位呢?性能怎么样呢?也想买个研究

网友(2013-04-29):
跪求楼主出来,详解模块的SPI通信细节问题

网友C:
我也想使用,快出来吧。

网友D:
TiWi-SL Module 单独看的话天线应该没什么问题,但跟“母板”搭配到一起以后,天线的净空区下面被母板的“地”遮盖了,效果可能会变差挺多的……

网友E:
内嵌协议栈,不知是不是TI的协议栈。那个协议栈感觉不是很好用,满足不了我们的应用,也没有深入去用,后来自己做了个协议栈。我理想的模块是除了必要的功能,在数据传输阶段,能够越接近透传越好,越少越简化底层操作越好。

网友F(2013-08-18):
师傅救救我,之前没用过这两个东西,现在要调这么个东西。不知道怎么调,能说说流程么。
我的MCU主控板是MSP430FRAM5739和你的一样。WIFI模块JORJIN CC3000 WG1300,那个铁壳子里的是样的,外部电路稍稍不一样,不影响。
现在不知道用什么程序来测试,不知道调试的整个过程是怎么样的。按着TI CC3000wiki上来,要下一些东西,可是要等下载审核。现在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求师傅讲解一下,没用过TI的产品,5555—-,调这个又有点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师傅救救我,之前没用过这两个东西,现在要调这么个东西。不知道怎么调,能说说流程么。
我的MCU主控板是MS ...

现在是什么情况了?

网友H:
我也要能啊 不过想放放 过段时间也要调 说说怎么样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现在是什么情况了?

开学了,没搞了,公司用另一个模块了。

网友I(2013-10-25):
引用 网友B:
什么价位呢?性能怎么样呢?也想买个研究

我想问问,CC3000上的spi 通信,一般是要做哪一方面的通信?

网友I:
我想问问,spi通信一般是要干什么事?cc3000做从设备

网友C(2014-01-09):
什么使用?没有下文啊。

网友J(2014-12-11):
没有然后了吗!!!!

网友K:
现在到什么价格了,好像出来时间也不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