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一下这个延时电路工作过程

楼主:
简单的延时电路,分析一下延时过程

网友A(2012-06-20):
这么简单的电路为什么要别人给你分析呢?

网友A:
充电时电压变化为:
Vt=Vu*[1-exp(-t/RC)]
放电时电压变化为:
Vt=Vu*exp(-t/RC)

对于严格的电路计算,我们应该按非门的输入电平标准(手册上有,而且最好实测)来决定电路的精确充电终止电压和放电终止电压,进而确定充电延时时间和放电延时时间

我们也常直接接用t=RC来简化计算,此时,Vt=0.63Vu。下面,我们统一以时间t为例进行计算。

初态:
U13-5:低,U13-4:高,U13-6:低,U13-10:高,输出:高

t秒后:
U13-5:高,U13-4:低,U13-6:低,U13-10:高,输出:高

2t秒后:
U13-5:高,U13-4:低,U13-6:高,U13-10:高,输出:高

4t秒后:
U13-5:高,U13-4:低,U13-6:高,U13-10:低,输出:低

稳态:
U13-5:高,U13-4:低,U13-6:高,U13-10:低,输出:低

但这种电路,由于器件的离散性,就算你是严格计算出来的时间,和实现的延时时间还是不一样的,一般都要事后调整元件值。

长时间延时,用计数器实现精度是最好的。如果精度要求很低,那一级RC就行了,也没必要弄这么多级出来。

网友B:
N级RC延时,1M+1uF,啊!恐怖:funk:

网友C:
不知道这个电路是用在什么地方?

楼主:
分析的很透彻,谢谢!

楼主:
为什么电容要接电源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因为电容的电压要和电阻左边的电压不一样,这样,才有电位差呀,才有充电过程呀,才能延时呀。
像U14:4,在初态时为高电平,电容也接高电平,那就没有任何充电过程 ,1t后,U14:4变低了,电容还是高电平,就有充电和延时了。等它充慢电了,就是2t后了,这就是我们想看到的。

网友D:
搞4级还不如换个电容4.7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