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MC中的MPMC_MCB_DRP_Clk有什么作用

楼主:
(1)MPMC中的MPMC_MCB_DRP_Clk有什么作用???(2)

是不是按照上图的说法,只要MPMC_MCB_DRP_Clk的频率满足在50M到100M之间,且由MPMC_Clk_Mem_2x分频得到就可以了???

网友A(2012-06-20):
你的理解大部分是正确的。但是。有一点是错误的。就是MPMC_MCB_DRP_Clk和MPMC_Clk_Mem_2x是一个PLL产生的,他们直接有整数的分频关系,不是有MPMC_Clk_Mem_2x分频得到

网友A:
另外,提个建议,问问题时,给点分数,并及时结帖给分。
提高别人回答的积极性。
不会从你个人的分数里面扣除分数。
谢谢理解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