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反馈回路中的两个反向并联的二极管有何作用?限幅?

楼主(2012-06-20):
如图

想知道那两个二极管在这里起什么作用。
限幅么?

网友A:
二极管其钳位左右, 从而实现电路的限幅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如果想让运放输出不超过2.2V不失真的波形要怎么实现?

网友B:
用个电压跟随器就可以了,频率特性不会改变。

网友C(2024-05-28):
这样运放是怎么工作的,有讲解一下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