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把一般的GPIO口设置为中断引脚

楼主(2012-06-20):
如题,一般我知道芯片上有对应的中断引脚,现在想了解怎么把一个一般的GPIO口设置成中断引脚呢?
有没有相关资料啊,小弟在此感谢了

网友A:
比如你使用RB口,先设置为输入口,再将INTCON中RBIE位置1,使能RB口电平变化中断

网友B:
具体请查看‘I/O 端口’章节相关内容

网友C:
不是所有的GPIO口都能设置成中断引脚的

网友D:
不是所有的GPIO口都能设置成中断引脚的
引用 网友C:

这句才是关键,楼主是不是想当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