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容按键的方案

楼主(2012-06-20):
最近手头项目考虑上20个电容按键,不知道ST的哪一种MCU最适合?

1.  STM32F0 应该可以支持,但未见例程,好像F0Discovry上面也没装电容按键.
2.  采用STM8来做,能够支持20个按键吗?
3.  采用STM8Touch MCU来搞,但是市场不多见。

想听听香版主的建议

Thanks

网友A:
电容按键可以自己搞下方案,毕竟不是电容屏,找20个有AD的IO口,将电容充放电时间转化为电压

网友B:
STM8Touch系列 支持触摸按键矩阵,支持多点矩阵触摸

市场不多见,做出新意,才能喝头汤:victory:

网友C:
STM8Touch系列 支持触摸按键矩阵,支持多点矩阵触摸
高见

网友D:
多点触摸啊,可以支持滑动不?这样的话就更好了

网友E:
给你个国产芯片,JR223B,非接触式触摸按键芯片,或许能加速你项目设计。如果你没有很理解ST的库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