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32大功率导致系统当机问题

楼主(2012-06-20):
公司做一款SI4432的电池便携式产品,电池是120mA/H, 4.2V
我搞软件的
发现每当SI4432用20dBm在发射时,偶尔会导致系统当机。
问下有没有同行有相关的软硬件上的经验
另外软件上,对4432进行功率切换时,需要渐进式的切换吗。
我不知在哪里看过一个文档,说ADF7021的功率切换需要渐进式升高。

如果需要,那两次功率切换的延时时间多少,中间需要置一下发送吗?

网友A:
会不会是发射时功耗大,导致电池电压降低,系统复位

网友B:
可能原因:
电流大,导致的MCU端电源<1.6V, MCU 复位了。

用OSC 看看MCU电源是否有低电平脉冲就知道了。
我们在MSP430上就喷到过这样的事情。
不是在发送的时候,是在给SI4432上电的时候

网友C:
最可能是电压被拉低复位了,4432是silab的,你用他家的低功耗F9系列试试

网友D:
先检查电源系统是否存在瞬间电压跌落的问题,如果是射频干扰所致,说明你的数字系统设计不当,应注意PCB设计并加强去耦。

楼主:
哈,我发现一个意外的原因之一
应用逻辑上,4432发送回复ACK后,我会控制电路马达震动
把电池接口给振抖动了

网友E:
原来是机械振动导致的接触不良哦. 看来在抗震方面要好好提高了.

楼主:
50分,准备撒啦,舍不得啊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50分就这么点回复,还不大甘心,哈哈

网友F:
我进来看看有没有分分分的。

系统级、板卡级、软件级、驱动级,逐步分析,划分小区块,慢慢来。

楼主:
哎,这个分,给得好不甘啊:L

网友G(2012-08-20):
大功率发射时,需要提供的电流很大的,最好串颗电感吧

网友H:
串电感的话,动态负载时,电感上的压降是很大的,大电流放不出来

网友I:
楼主si4432大功率导致系统当机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碰见类似的问题,请求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