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调脉宽电路求援,很急!

楼主(2012-06-20):
这个图理论上应该是能形成脉宽调制的啊,电容处应该是产生8000Hz锯齿波,但是时间上产生18KHz的锯齿波,导致没有输出,我怀疑是比较器的开关频率达不到。求高手解决!

楼主:
有高手帮我做个仿真吗?  我不是很会仿真@!

楼主:
没人来啊。  。大神们

网友A:
R4,R5交换一下试试(R4太小,R5太大)

网友B:
8000Hz乃至18KHz PWM, LM339 应该轻松应付的.
输出端要接个上拉电阻到电源正.
另外: 留意一下, D2 是不是接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D2是个双向稳压,都行吧。
我实际搭电路的时候是用两个LM311搭的,它们有区别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输出端为什么还要接上拉,比较器输出不就已经有高低电平了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B:
输出端为什么还要接上拉,比较器输出不就已经有高低电平了吗?
引用 楼主:

这么基础的问题, 为什么不先看看数据手册再回复呢?
任务再急, 也不能急到关键器件的数据手册都没有时间看吧?

网友C:
很赞同楼上的,如果你是学生可以谅解,如果你是所谓的工程师,不可原谅!
LM339 OC门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C:
肯定是所谓的学生啊

网友D:
输出接1K到 10K电阻一个,一头接电源,上拉含义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用两个LM311代替能用吗?
手头没有LM339

网友E:
一样滴···LM311也是OC输出,加上拉,没有二话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