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ART4 DMA 发送如何配置

楼主(2012-06-20):
STM32 UART4 DMA 发送如何配置,谢谢

网友A:
如果是107片子的话,uart4的dma发送,在dma2的通道5上

楼主:
我是指如何配置,是先把buf填好,再DMA_Cmd(DMA2_Channel5, ENABLE);就可以吗?需要手动关闭吗?

网友B(2014-05-14):
楼主有没有弄好,我目前也遇到这个问题,UART4 DMA方式发送是始终进不去中断
联系方式:baoj.zhang@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