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设计中430接CMOS器件要注意些什么?

楼主(2012-06-20):
(无正文)

网友A:
注意电压和电流驱动

网友B:
当然是驱动电流啦

网友C:
在低功耗产品设计中,当430的I/O 口与CMOS 器件接口时,为了省电采用间歇供电方式,当CMOS关断时,与之相连的430的I/O 口一定要设置为输入口或者设置为输出为1.否则MCU的电流变大,功耗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