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 MINI STM32 板的 CAN 通讯

楼主(2012-06-20):
板子A 和板子B通讯,分别按下板A的的按键,通过CAN通讯,板B收到数据后,点亮板B上相应的LED灯。

网友A:
STM32 是芯片内部自带CAN控制器吗?还是使用的外设芯片?

网友B:
看看,如果能在电脑的上位机软件上看到所发数据,这样也有助于can协议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A:

STM32 内部自带CAN控制器

楼主:
本例利用MINI STM32 板子展示了如何使用STM32的BxCAN模块来收发数据。在本例中,BxCAN模块工作在loopback模式下,即从接收端接收从发射段发出的数据,
实现自发自收。运行程序以后,首先,模块将以100Kbit/s的波特率传输一帧标准数据。等待传输完成以后,
在接受段接收并核对这帧数据,根据结果判断传输正确与否并亮起相应的LED。LED1亮说明成功,LED2亮说明失败
随后,模块将以500Kbit/s的波特率传输一帧扩展数据,这次,接受端在收到收据以后,将产生一个中断,在中断中核对这帧数据。
也根据结果判断传输正确与否并亮起相应的LED。LED3亮说明成功,LED2亮说明失败
运行程序,发现版上LED1和LED3亮起,这标志着2次传输都成功。

网友C:
给力啊,楼主,多谢分享咯

楼主(2012-12-01):
引用 网友C:
给力啊,楼主,多谢分享咯

不客气

网友D(2013-01-21):
多谢啊  我的接收有问题啊

楼主:
请说明你的具体现象,这样大家伙好帮助你发现问题。

楼主(2013-06-05):
需要的朋友,建议一次购买2块板子,这样方便做通讯实验。

网友E:
学习一下   谢谢了   楼主   这个比较给力   不错哦

网友F(2013-08-01):
还成,不过板子不算MINI哦

楼主(2014-03-02):
引用 网友G:
,Thank you!

不客气啦

网友H:
好给力啊,支持

楼主(2014-07-03):
引用 网友I:
不错,顶下楼主

不客气

楼主(2014-09-16):
引用 网友J:
非常感谢楼主

不客气。

网友K:
代码有点乱,楼主最好再好好整理下

网友L(2015-10-13):
楼主,我现在按照你的电路程序代码调试两块板子的CAN通信,但是没有用,通信不通,能帮我解答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我现在按照你的电路程序代码调试两块板子的CAN通信,但是没有用,通信不通,能帮我解答一下吗 ...

代码是没有问题。

网友L:
引用 楼主:
代码是没有问题,这个程序需要跟一个232转CAN的程序配合用,才能出现图中的输出信息。 ...

那我如果不需要输出数据,只是验证两个板子的通信是否成功,那直接按照你的图中的电路连接配合你的代码应该是可以调试通过的?

楼主(2015-11-12):
引用 网友L:
那我如果不需要输出数据,只是验证两个板子的通信是否成功,那直接按照你的图中的电路连接配合你的代码应 ...

应该可以的。

网友M:
CAN 作为接收端的时候如何判断接收的数据是标准帧还是扩展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CAN 作为接收端的时候如何判断接收的数据是标准帧还是扩展帧啊

设置的CAN的时候 选择是按哪种帧来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