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带有2个全双工串口的单片机

楼主(2012-06-20):
因项目需要寻找带有2个全双工串口的单片机,其他功能不需要。
价格在2块*币左右,封装tssop20引脚以下最好,不需要外置晶振最好。

如有资源请联系QQ75817421

网友A:
找到了说一声,另外,两个串口,不超过20脚,内部要有至少512字节的RAM

网友B:
一般来说这个价格上没有。

网友C:
估计能找到的希望不大, 单个串口倒是能够找到了.
再加个软串口吧

网友D:
这个基本没有,不如找个单串口的,再软件模拟个串口出来

网友E:
ATtiny1634,16K FLASH/1K RAM,SOIC-20/QFN-20,双串口

价格就达不到要求了

网友F:
不行的话,找个MCU来模拟吧。

网友G:
这个价位的MCU要模拟串口都难。

网友H:
价格低,难找到???

网友I:
其他的都满足,只是封装是28脚的可以否?
QQ:1733215976

网友A:
10楼,型号是啥?不会很生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