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兄:如何改变圆弧的默认半径啊?

楼主(2012-06-20):
(无正文)

网友A:
走线的时候快捷键,和.

楼主:
什么意思啊哥哥?看不明白啊

网友A:
SHIFT+空格切换成圆弧角之后,按键盘上的逗号键和句号键来增减圆弧大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protel99se可以,AD6.9好像不行啊,按了没反应,怎么办?急死人了!谢谢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英文半角状态输入法 试试

楼主:
还是不行,但是仍然感谢你啊F兄

网友B:
你画的时候移动鼠标不是就可以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移动鼠标只能改变半径,但不能设置成默认的半径啊,设置成默认的半径后每次画图都会出现一样的半径了,您知道怎么操作码?

网友A:
我的AD09是可以的,既然你知道99SE可以,那你的6.9应该也可以,可能是什么快捷键冲突,检查下快捷键

不行的话,你试试规则中的一个转角设置看看,这种默认圆弧转角的设置,我没用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