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C33035+MOS能不驱动2~3W转的BLDC

楼主(2012-06-20):
因为电机转速很高,以前没有这样用过,请用过的人指点一

网友A:
没有仔细研究这个芯片, 如果极对数为1, 30000转就是 500Hz. 估计问题不算大
极对数再多就不行了.

网友B:
2-3W转的BLDC好像转速很高了,不知道功率多大,检测霍尔传感器需要间隔时间1/(20000×6)S=8.3us,如果满足这个时间换向就没问题

网友C:
这么高转速,电压得多少伏啊
33035最高工作30V,不另加驱动估计是不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