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们给我介绍本书

楼主(2012-06-20):
想做硬件开发或测试,从那本基本的书开始,目前原理图,仅会看一些接法是否正确但、,但原理性的不懂。模电没怎么学。现在想做这个方面从哪本开始看比较好。最好有实践结合的,没有就算了。谢谢

网友A:
Analog is everywhere!

建议LZ先把模电的基础书看一下,了解一下二三极管等常规元器件的特性与应用。
然后就是多看、多分析、多画电路图,可以从开发板开始,因为一般的开发板都是集成电路搭积木。

然后向RF进军吧。

楼主:
谢谢 了
谢谢老T叔专门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