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启动电流大求救!

楼主(2012-06-20):
最近做了个语音通讯的电路板,正常工作电流在70mA左右,可是启动瞬间电流高达500mA请高手给分析分析什么问题?

楼主:
波型图是电源端串接10R电阻两端的电压波形,PDF为板子原理图,请高手帮忙呀!

网友A:
启动电流大一是电容大,瞬间需充电,二是多个器件同时启动消耗电流
对于第2个问题,可采用分步启动

楼主:
板子上的电容都很小呀,按理说不应该有那么大的启动电流呀

网友B:
LZ的电路原理图把公司都贡献出来了,小心告你泄密!

你的这个板子,应该电流不会太大,700mA也太大了,建议你先只焊上LDO,不要焊那些集成电路,CPU、语音芯片什么的,看一下只挂接电源模块有没有问题。是不是有一些元器件质量有问题,还是PCB板子做的有问题。

楼主:
求助各位大侠,当然得拿出诚意来呵呵。不是700mA是70mA

楼主:
如果PCB什么情况会造成这种问题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望各位大侠能帮帮小弟呀。

网友C:
感觉你是新手,至于这个启动电流大,首先要用排除法,找到引起启动电流大的部分,这个你应该会处理了吧!
通过电路大致判断应该是:GF_K信号脚请接个下拉,以保证在开机瞬间GF_K信号为低电位。(请用排除法,逐级断开电源找是哪部分电路引起,缩小范围好处理!)

网友D:
24直接转5,你这个LDO不烫吗~~

网友E:
瞬间500mA应该正常的,这么多电容。
次级电容也需要瞬间充电的。

网友F:
1、在输入端串联上一个100mA的PPTC,可以抑制下瞬时大电流。当然得选正宗的,国产的当心假货。

2、或者在输入端增加一个缓启动电路。其基本原理是:在输入电源线上串上一个P-MOSFET,MOSFET的控制端用阻容充电方式。当上电时,MOSFET初始断开,其后随着电容充电,逐步打开MOSFET,从而实现缓启动。

网友G:
可以考虑先24V,12V通过DCDC转为5V再通过LDO来转其他电压,一般不推荐高电压直接通过LDO转低电压,容易造成大电流或者IC发热量大等问题!另外,限流电阻也可以加大点,你电容比较多,可以在滤波电容处并接一个大电阻到地,这样可以在系统断电时能及时将电容上的电量泄放掉,利于改善系统稳定等问题!

网友H:
最为主要的是:大就大点儿呗,影响什么了吗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导,参照各位的意见,我会逐一做一下实验,希望能找到问题答案。各位还有什么看法请不吝赐教。

网友I:
开启的瞬间电容都相当于短路,电流大点可以接受,但是你这个有点大了  电容放小点吧。

楼主:
因为本系统用本安电源供电,冲击电流大的话,电源直接保护,封锁输出,系统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J:
煤矿用的吧,呵呵
12楼的意见很好啊,加个软启动定路,缓慢上电

楼主:
我搭个电路试试12楼的方法,看看有没有效果呀

网友K:
把U2焊掉试一下

网友L:
说的不错,缓慢上电确实不错

楼主:
按照12楼说的,加了个软启动电路,冲击消除,谢谢各位。

网友M:
我怎么没有看到你的PDF了?

网友M:
12楼的方法自然是好不过成本也升高了,加个电感即可;

楼主:
加电感当然可以了,不过我们做的是矿用产品,在输入端加大电感是不允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