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中sizeof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2-06-20):
(无正文)

网友A:
&a[0] 是啥 是地址
地址是啥  是指针

指针是啥  是占3个字节 。为啥占3字节   看指针放哪个空间

到底放哪个空间  楼主没有说

网友B:
地址是3个字节太正常了

网友C:
你那是keil C51吧?通用指针就是3字节的,其中一个字节表示存储类型。

楼主:
谢谢各位,这下明白了,之前一直以为指针是2个字节,楼上说的挺有道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您的指点

网友D:
三楼正解

网友D:
是4楼,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