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山寨UPS失败了!

楼主:
我用应急灯和升压模块搭了一个UPS。请看附图。
平时用开关电源供电。开关电源的输出是12V,经过10个二极管,到达A点时已经是5V了,接着进入升压模块。升压模块的输入范围从0.9V 到 6V。
右边是应急灯里的模块,断电后,它输出1.4V的电压,供升压模块继续工作。
4个470uF电容并联。
现在问题是断电后,应急灯只能支撑大约1秒。我开始以为是电池太小(它自带一个900mah的电池),于是又并了6个800maH的电池,心想这样总可以延长6倍吧?结果只能支撑3秒钟!
其实应急灯里还是有电的。因为升压模块不工作之后,我把灯的LED插上去,很亮!我估计应该是升压模块耗电太厉害,应急灯模块为了保护电池就切断了输出。
可是,我装上去的电池一共有5700maH的容量啊!电压怎么会迅速下降呢?
恳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2012-06-20):
关键是应急灯为什么会输出1.4V啊
这个1.4V哪来的?
还有你的输出5V 负载是多少?

网友A:
我的理解:
你想用12V的开关电源做个5v的电源(电流未知)
有市电的时候12V 降至5v 供你升压模块得到5V xA 并同时给电池充电(电池是几伏的?什么类型的电池)
断电的时候电池供升压模块

网友B:
Boost启动瞬间需要大电流,你的电池控制板可能保护了

你直接用电池供给Boost模块,断开其他电路,看看Boost能否正常工作,
如果不能,把电池去掉,外接一个实验电源看看Boost工作不,
如果能,看一下启动瞬间电流有多大,
        如果不能,看一下实验电源输出电流是否已限流,
                  如果已限流,根据输出功率看是否需要换能提供更大输出电流能力的电源供电,
                              如果需要,换大电流电源继续实验,
                                   否则,检查Boost模块,
                  如果没有限流,检查Boost模块。。。。。。

楼主:
感谢诸位关心。问题查明了:是升压模块有误。
卖给我升压模块的人说“输入0.9V到6V”,其实得2V以上!
应急灯的输出太低了,所以它不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