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AR中代码定位问题(搞不好哥就要改行去日本了)

楼主(2012-06-20):
10分算不算多?呵呵
工具IAR,目标器件STM32F103VB
问题:
我想把Test1(), Test2()这两个函数放在iapcode这个区:
#pragma location = "iapcode"    //接下来的代码放在iapcode区
void Test1(void)
{
    u32 u32Temp=uc32GlobalVarible;
    u32Temp++;
}
void Test2(void)
{
    u32 u32Temp=uc32GlobalVarible;
    u32Temp++;
}
结果只有Test1()是在iapcode区,而Test2()仍在默认的区
如果在Test2()前面加上#pragma location = "iapcode" 的话:
#pragma location = "iapcode"    //接下来的代码放在iapcode区
void Test1(void)
{
    u32 u32Temp=uc32GlobalVarible;
    u32Temp++;
}
#pragma location = "iapcode"    //接下来的代码放在iapcode区
void Test2(void)
{
    u32 u32Temp=uc32GlobalVarible;
    u32Temp++;
}
两个函数都在iapcode区了。
但是我不要在每个函数前面都加一句废话, ugly!

IAR有没有像MDK中#pragma arm section [section_sort_list]这样似的编译命令?像下面这样的?
#pragma arm section code = "iapcode"    //接下来的代码放在iapcode区
void Test1(void)
{
    u32 u32Temp=uc32GlobalVarible;
    u32Temp++;
}
void Test2(void)
{
    u32 u32Temp=uc32GlobalVarible;
    u32Temp++;
}
#pragma arm section code    //接下来的代码放在默认区
我现在只能每个函数、每个变量去指定,想想你都会蛋疼.

网友A:
可以把一个.C文件中的所有函数都放在一个指定区域

在link文件中指定:
place at address mem:0xxxxxxxx { section .text object xxxx.o };

楼主:
香主,怎么做?修改icf文件?

2# 香水城

楼主:
搞定了,方法:
1、place in IAP_region   {readonly object iap.o}; /* 把iap的代码和常量都保存在IAP_region*/
2、place in IAP_region   {readonly code object iap.o}; /* 把iap的代码都保存在IAP_region*/
3、place in IAP_region   {readonly data object iap.o}; /* 把iap的常量都保存在IAP_region*/
多谢香水城主
验证码真难啊,是为了防止色盲混入论坛吗?

网友B:
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有什么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