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联反馈型线性稳压电路工作原理

楼主:
我正在看串联反馈型线性稳压电路,如图所示,遇到一个问题,请教各位:
大家从图可以看出,运放构成了负反馈,信号从同相输入端输入,问题是为什么Uf的电压上升,三极管基极电压Ub反而下降?求解释!

网友A(2012-06-20):
Uf减小,(UREF-Uf)减小,Ub当然减小

网友B:
实际上电路设计里,Uref一般是个稳定的量,一般是采用较好温度系数的参考电压源电路结构。
对于理想运放,Uref=Uf,所以当Uf上升,所以Uf>Uref, 而Uf在反向端,所以Ub下降,Ub的下降导致Uf下降,
这就是负反馈来稳定输出电压。
一般串联稳压器的误差放大器的低频放大倍数在60~70db左右,太大了不好补偿,而且这个放大倍数足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sheepyang,下面这句话还是不能理解,能解释一下吗?谢!
对于理想运放,Uref=Uf,所以当Uf上升,所以Uf>Uref, 而Uf在反向端,所以Ub下降,Ub的下降导致Uf下降

网友C:
这位仁兄需要看看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