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32AD AD采样交流信号线性度不行

楼主(2012-06-20):
用STC12C5A32AD自带的10位AD采集交流电压(0~400v),用定时中断的方法在一个周期内采集16次,然后计算均方根值,但是通过零点、增益校准,(校准系数也是通过AD采用来的)加交流信号时,线性度不是很好,有2~3V的误差,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A:
用64点以上,或者256点

楼主:
我再滤波试试

网友B(2012-08-29):
楼主搞定了吗,我也在做交注电压的测量,希望能和你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