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延时电路?

楼主(2012-06-20):
本人想设计一延时电路,功能大概如下:
1.用一按键启动电路,按键按下时,电路可控制继电器吸合动作,同时延时5S左右继续控制继电器吸合,在此期间,不管按键是一直按下或按下就释放,电路都能保证继电器吸合5S,
2.超过5S后,无论按键是一直按下还是按键按下已释放,继电器都释放。
3.假如重新按下按键时,电路重新工作。
求大侠们指点!

网友A:
纯硬件还是用MCU?

网友B:
用NEC555外加触发电路应该可以实现吧

楼主:
要求是纯硬件,今天用555搭了个电路,测试了一下,出现情况1、按下按键立即松开按钮,继电器可以保持几S钟的吸合,然后释放,但是如果一直按下按键时,几S后,继电器不释放。情况2.按键不按时,继电器作循环吸合、释放。郁闷呀!大侠们有没有电路推荐啊!

网友C:
按键输入用微分电路隔离,触发脉冲只有一个就可以了。

楼主:
试试看吧!

网友D:
纯硬件的选择:单稳态触发器。比如,74HC123简直就是为你设计的。。。

网友E:
上升沿触发的单稳态。

网友F:
延时时间由RC值决定。

网友G(2013-04-05):
如果用软件方法实现呢?

网友G:
main ()
   {
   unsigned int a;
          a=1;
          led=0;                              // 指示灯
          jr=1;                               // 1#继电器
          js=1;                               // 2#继电器

          SW=1;                               // 工作状态指示灯
  //    init_timer();
   fs_d3();
    init_timer();                             //调用定时函数

    while(DA);
    while(!DA);
    F0:if(DA== 0) goto F0;
   init_timer();
   if(DA==1)
         {

    sc();
}
         SW=0;
         sd_s();
         fs_2d();
         }
按键后,跳过SC().直接循环运行后面程序,不会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