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遇到这种错吗~~

楼主(2012-06-20):
FIFO, AN, ce, fda, ip
ERROR:esignEntry:30 - Instance "XLXI_59" referencing symbol "main_fifo" is outof date.

调用FIFO IP核,稍微修改下就出现这问题,不动他没问题。。

网友A:
什么软件?什么版本?

网友B:
额。。⊙﹏⊙b汗 没见过

网友:
这问题看得不清不楚

网友C:
是原理图的方式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原理图的方式,13.3版本~~

网友D:
所谓的稍作修改是如何修改的呢?

网友A:
没用使用过原理图方式。
貌似是修改了IP以后生产了新文件,你没调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确实是这样,修改了IP参数后是要重新更新到原理图的,但很多时候没法更新到原理图,所以就会报这种错,有时候又可以更新进去,然后就不会出现这种错了,搞不懂,软件部稳定还是自己没掌握操作。。。

网友E:
其他地方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F:
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