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阻值匹配问题

楼主(2012-06-20):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图   芯片是OPA2349前端获取的是电流,大概10uA左右  经过一级转换为电压 二级再放大。现在是只要接上下拉的10K电阻前段的Solar本身获取的电压就变成0v;如果将10K的下拉电阻悬空,solar电压正常为4点多伏, 但芯片的一级输出电压就变成了Solar的电压,二级输出变为零点几伏。file:///C:/Program%20Files/Tencent/QQ/Users/285033964/Image/(duwt@tif54dt1a${56g2eq.jpg

大家帮帮忙,帮我分下原因

楼主:

1# cloveryan

网友A:
共模电压.....

网友B:
二级输出变为零点几伏,不理解

网友C:
你这是输进去共模做什么用呢?你想达到什么目的要说清楚啊!

楼主:
5# sixgett 就是前段接太阳能电池板,通过改变前端太阳能电池板的照度,来获取不同的电流。在把这个变化的电流输入到运放,经一级转换为电压,再经二级放大输出。

网友D:
现在是只要接上下拉的10K电阻前段的Solar本身获取的电压就变成0v

SOLAR本身获取的电压 是啥意思?

网友E:
可能采样电阻太小,另外10k接地的平衡电阻需要计算一下,你选择10k造成不平衡了。所以出现你所说的问题

网友F:
4点多伏 还需要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