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插座坏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6-20):
呵呵  看来你不了解了  是对的

大地和N线是短路的

网友B:
左零右火上地,火线和保护地之间确实是有电压的。

楼主:
请问楼上,你的意思是这是正常现象?

楼主:
我再补充一些细节:我的设备外壳是接地的。只要我把电源插头插到插座上,外壳就带电了!

网友C:
LZ细节还不够细节。
零线和地线应该是连在一起的,不过不是在插座处连接,是在其它地方连接。
至于漏电,要具体分析了,也许这个设备的地线开路了。

楼主:
我再补充更多的细节:
1、设备外壳和插头地线连接良好;
2、不**头的时候,设备的地、零、火互不导通;
3、插头插到插座上,设备的外壳带电!

请问:是不是插座里的地和零短路了?
如果是这样,那么各个插座是并联的,岂不都比较危险?

网友D:
设备外壳接地了?

楼主:
问题都在附图里了,一看便知。
两个插座都有这个现象,一个插座的地、L之间电压是220V,另一个大约40V,两个插座距离3米远。
跟老板反映,他不肯叫电工来修。他说以前修过几次都弄不好,等搬到新办公室再说!

网友C:
这个问题,别人无法帮助你的,实际现场不一定这么简单。
插座的接地脚可能开路了,用万用表测量插座的各极之间电压,L-N=220V,L-地=220V,N-地=0V,
如果偏差较大,或者读数不稳定,说明接地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