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STM32调试问题

楼主(2012-06-20):
就一个简单的按键EXTI中断控制LED的程序,JTAG烧写进去后一直运行不正常。后来偶然发现,只要在MDK里进入Debug模式,此后运行就一直正常,不管JTAG连接与否,也不管在不在MDK环境里,或者断电重启等都没有问题。

芯片:STM32F103VCT6,
启动文件:f10x_hd.s
目标板:淘宝买的最小系统板,自己焊的片子
程序烧进Flash
JLink
外部晶振8M
按键用的是GPIOC,与JTAG口没有一点牵扯

是哪里设置错误了吗?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就一个简单的按键EXTI中断控制LED的程序,JTAG烧写进去后一直运行不正常。后来偶然发现,只要在MDK里进入Debug模式,此后运行就一直正常,不管JTAG连接与否,也不管在不在MDK环境里,或者断电重启等都没有问题"
呵呵, 看了片刻一直没看懂楼上说的啥意思?

楼主:
不好意思,大致情况是这样:

我想用按键以EXTI方式控制LED的亮灭,但键按下后就是没有反应,一开始怀疑是JTAG口对按键端口的影响,但拔掉JTAG插口也还是一样没有反应。于是再插上JTAG,在MDK里进行跟踪,断点等等的调试,发现功能是正常的,按键能通过EXTI控制LED的亮灭。然后,退出MDK的调试模式,甚至退出MDK,发现按键依然能通过EXTI控制LED的亮灭;拔去JTAG口,依然正常;目标板断电后再上电,正常;RESET,还是正常,就好像没有出过问题一样。

原来以为是个偶然的意外,后来又试了几次,发现只要每次新烧录程序,就都会出这样的问题。我也在网上搜索过了,好像没什么人有类似的经历,所以就上这里来求救了,先谢谢了!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原来是程序烧写到芯片以后,需要断电再重新上电即可,光Reset还不行,与MDK调试什么的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