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很多知识学和用是很大区别。自己太菜!求指导

楼主(2012-06-20):
请问下:类里面声明为static的成员主要功能是?
在实际运用中,感觉什么时候用恰当!
比如说有个类里面:static CRealtimeService* m_pInstance;
如果这个成员不声明为static可以吗?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您不是C++ oop项目都带小弟了么。。。。

网友B:
LZ需要找本C++的书再仔细看一下,有详细阐述

网友C:
这个不能说明学和用的区别吧,还是基础知识没弄清楚

网友D:
不声明为static,那所有类的对象都会包含独立的m_pInstance
声明了static,就只有一个m_pInstance了

网友E:
真正弄清楚了,就会发现其中的联系

网友F:
建议lZ再补习一下基础知识

网友G:
这应该是C语言里面比较基础的问题了,找工作笔试的时候好像经常考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