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层的边框总有一半在禁止布线层外面,有办法处理吗?

楼主:
如图:

棕红色的就是电源层的边框,修改 pullback 的值电源层与管脚的间隔会加大,同时这个电源层的边框也加大了。

这个本来没什么,问题是无论怎么修改,这个边框线中心与禁止布线层边框线的中心是一致的,所以总有一半在禁止布线层的外面。
即使我重新定义板子的外形,也一样。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A(2012-06-21):
这个其实没什么问题的

要不你重新定义板子的外形的时候,把板子外形,定的比禁止布线层边框小一点试试

网友B:
绿色的是什么点?

楼主:
这个其实没什么问题的

要不你重新定义板子的外形的时候,把板子外形,定的比禁止布线层边框小一点试试
引用 网友A:

多谢回复。我是以禁止布线层边框来定义板子外形的。你可以看到零件已经很靠近禁止禁止布线层了。要是板子再小的话,边沿的焊盘可能都不完整了。

楼主:
绿色的是什么点?
引用 网友B:

绿色的是元件的引脚,由于太靠近禁止布线区,没通过规则检查,所以就变绿了。

网友B:
哦,哪个是板边了吧?

网友A:
我的意思是你通过这个方法来达到内电层的大小调整
而板框还以KEEPOUT来做,这样就可以把焊盘放到板框内了,不是吗?你想想
4# 冷雨寒风

楼主:
哦,哪个是板边了吧?
引用 网友B:

是的。

楼主:
我的意思是你通过这个方法来达到内电层的大小调整
而板框还以KEEPOUT来做,这样就可以把焊盘放到板框内了,不是吗?你想想
4# 冷雨寒风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一下,你的方法的确可以!
不过我的零件都很靠近板子边沿,这样的话就会有一部分引脚虽然位于KEEPOUT内,却露板子外面了,会不会给加工带来麻烦。

网友B:
焊盘是否被切掉一半?这样最好还是把元器件往内移动一下。

网友A:
放心,如果你出GERBER,把keeopout作为板框,不会出问题
回复 楼主:
板厂给你出gerber他们也会以KEEPOUT为板框,是没问题的

网友C(2015-03-20):
边框是怎么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