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2-06-20):
一个由仪用放大器AD620做得放大电路,双电源供电,一个电阻来调增益,放大倍数就几倍而已,输入信号为一个正弦信号,当放大输出时却变成了一个  几个周期的正弦然后是一段水平线,再几个周期的正弦,再水平。。。。小白一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助求解答

网友A:
上电路,上波形

楼主:
电路图就是这样子,具体波形,就是有几个周期的正弦波,然后再某个地方突然断掉,变成0位水平线,一段后又变回正弦

楼主:
哦,更正下,1脚和RI之间那线和7脚上的线是不连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