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1模块冷冻后要求发三次数据却只发一次

楼主(2012-06-20):
用CC1101模块做的板子(-20~70°),原先正常每次都能发三次数据,放冰柜里冷冻了之后(-30多°),后来就发现每次只能发一次数据了。板子上基本就MSP430F249+32K晶振(-40~85°)+CC1101模块+3V的LDO,就基本没有其他有影响的器件了,那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A:
呵呵, 那么冷, 冻得它直哆嗦啦. 反应迟钝啦.
不过最好楼主手上有样板和实际环境, 自己好好查查.
关注一下结果

楼主:
用裸板冷冻发现没有问题,如果用胶浇封起来再冷冻就会有上述现象

网友B:
重点查晶体和电容,常规晶体不能在冰点以下的温度可靠的工作。

楼主:
晶振是-20~70的,但我想-30°也应该可以工作的吧?只是偏差会大喽

网友B:
显然精度是满足不了的。

楼主:
精度差太多的话会引起频偏吗?对于通信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