蜻蜓点水之Planahead总览

楼主(2012-06-20):
    最近公司在做Planaheadxilinx大学计划部的材料更新工作,本版有幸能够更进一步接触Planahead工具,之前一直听说PlanAhead拥有强大的设计环境和分析工具,提供了一个按钮式的RTL到比特流(RTL-to- bitstream)的设计流程,该流程拥有全新的、增强的用户界面和项目管理功能。此外,通过布局规划、运行多种不同实现策略,图形化浏览层层次结构,快速时序分析,以及基于模块的实现方式,让客户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的时间和设计资源实现最大的生产(嘿嘿,这些都是官方的客套话,但对Planahead有了一个总体的描述)
    客套话先不说了,但用Planahead来做设计是个大体的趋势,先来个PlanaheadISE总体预览对比,待对Planahead有了总体的了解后,我们再详细的分析Planahead的性能与优越性。下面的截图的有各种软件的版本,有的是13.3、有的13.2,部分是14.1的,还有14.2(内侧版哦),由于工作需要啊,只有混版本了,同时多版本的对比也有利于对软件的了解,截图的版本如果未标出,那截图图片的标头上会有版本信息,将在XILINX的每个大版本视图框架基本一样的,但万变不离其中,了解了一版,其他的也差不多了。

    从图中可以看出(图中红色表示变化较大部分)Planahead的左侧项目管理栏变化比较大,并强调和增加了设计源预览和属性两栏。通过点击Planahead项目管理栏里的操作可以完成整个项目的编译、布局布线工作,这个与ISEProcess一栏没有什么区别,但细心的读者会发现Planahead多了Open Synthesis/Implementation Design
的选项,我们点击Open Synthesis这个,看看会发生什么。

大家会看到Planahead会把生成设计的详细RTL预览,并提供连接和节点的属性及归类,让设计者对自己设计的电路有全局的认识,方便设计者优化设计与提高性能。这也体现了Planahead的设计理念——基于RTL到比特流(RTL-to- bitstream)的设计流程。当然如果你的设计不是很复杂,频率、性能要去不高,那你大可不必关着这些内容,使用傻瓜式一键操作,直接点击菜单栏下的的run implementation 或工程管理栏里的 绿色按钮,就可完成从综合到布局布线的全部工作。
    有了RTL预览之后,剩余的优化工作就好说了,在优化系统时,你可以看看到时是那一条路径的最大,那一条不合规矩,找到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优化他,你就胜利了。

    下面我们再看看点击Open Implementation Design,当然这一步必须是在你布局布线完成之后。这里我们可以关注的东西又多了一点,那就是已经可以看到我们的设计具体在芯片内部的结构图了,这个ISE也可以通过调用FPGA Editor来实现,但不及Planahead来的方便与直接啊。从这里我们可以大致的了解到选用芯片的内部资源以及资源的使用情况,并通过设计的大致位置情况判断设计的性能。图中荧光色的斑点就是设计所使用的资源。我么来放大一下,再放大一下,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就是组成FPGASLICEMSLICEX了。很神奇吧!

    由于篇幅及水平原因,其他的变化就不一一列出了,强烈期待你们的补充!

网友A:
还没学会这工具,ISE要熟悉得多。
趋势面前,得加紧学习

网友B:
用过一段Planahead13.3,确实比较方便,但感觉还有不少BUG,编译时间也没用ISE快。

网友C:
总之ISE有的、我们都有,ISE没有的、嘿嘿、我们也有!
通过您的介绍还真没看出来!相比于旧的,新的RTL预览的特性是什么?
(可以直接显示关键路径?)
相比于旧的,新的fpga_editor的特性是什么?(不用双击进去,直接显示内部结构和属性?)

楼主:
回复 网友C:

相对于ISE,Planahead更多的是从理念和界面上首先进行比较大的改动,同一个界面可以很简单的完成设计,也可以完成更深层次的优化,工具还是那几个工具!

网友D:
回复 网友C:

相对于ISE,Planahead更多的是从理念和界面上首先进行比较大的改动,同一个界面可以很简单的完成设计,也可以完成更深层次的优化,工具还是那几个工具! ...
引用 楼主:
哈哈,不错。超版发力了。

网友E:
资料很不错,感谢分享!!!!

网友E:
不错的资料,下载看一看啊!

网友F:
回复 网友B:

恐怕是感觉吧,PlanAhead和ISE是一个内核~

网友F:
用PlanAhead的小盆友注意了,你家的显示器可以升级了,至少24'
里面的框框巨多无比,小心看瞎你的双眼。。。。

网友F:
回复 楼主:
“总之ISE有的、我们都有,ISE没有的、嘿嘿、我们也有!”

是吗?楼主~
1. ISE可以集成第三方simulator和synthesizer,请问PlanAhead集成了么?
2. ISE里面的FPGA Editor可以修改很多属性,PlanAhead现在虽然初步继承了一些,但是很多功能还做不到吧?
3. ISE里面有SmartGuide(其实作用有限),PlanAhead似乎放弃了喔?
4. ISE有众多的用户群,这点是PlanAhead暂时做不到的,哈哈哈~

网友F:
“这个ISE也可以通过调用FPGA Editor来实现,但不及Planahead来的方便与直接啊”

关于这一点也值得磋商,这两个工具本来的作用本来就不一样,好像不能说谁方便吧?
我们从历史说起:
fpga editor从最早的ise版本开始就存在,它是用来观察、修改硬件原语的属性,更改布线信息的工具。另外一个工具叫floorplaner(在早期的ise中存在),是用来做布局规划的。后来有一家叫做hier design的公司,用java整了一套新的工具,效果和易用性都要比ise中集成的floorplaner好使。因此xilinx收购了这家公司,并且把他们的工具收入麾下,这个工具就是今天的planahead,最早的版本是2.x,本人正好有幸开始试用,并且是盗版,在此顺道感谢zwt团队专门为我做的keygen(那个时候的planahead不是license控制,而是输入id号码)。
当然那个时候的planahead功能远远不及现在,那个时候就是一个placement工具,可以和floorplaner交替试用。后来xilinx发现planahead真不错,于是就开始讲planahead逐渐集成到ise中,并且将一些功能往planahead里面切。最后终于把floorplaner干掉了,当然到了现在你可以说,最终把ise也干掉了。
在最终干掉ise以后,planahead将更换全新的引擎,并换一身马甲,改名叫vivado~

网友G:
13楼的解释相当经典,学习受教

楼主:
回复 网友F:

:handshake,获益匪浅,看来现在评价Planahead还为时尚早啊!因为Planahead现在还处于初期阶段,现在肯定还有很多残缺的地方,但后面的功能将逐渐提升,并逐渐取代I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