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过热爆掉的图片

楼主(2012-06-20):
今天用热风枪拆一个芯片,不想把芯片旁边的铝电解电容给啪的一声引爆了,我还以为是芯片裂了呢。下次拆卸时看来需要注意一下了。贴两张图,正好看下电容里面的结构。

网友A:
牛,只是听说过,还没真碰到过!

网友B:
电源接反就炸了啊,很容易看到的。。;P

网友C:
第一次见

网友D:
这电容爆的还真是强悍,我也爆过电容,只不过是顶上的安全阀冲开个口子而已

网友E:
见过爆炸的,没见过这么爆炸的!:P

网友F:
:L爆的很彻底啊!!!

网友G:
我也爆掉过一个电容。。。

网友H:
爆过不止一个,但这么彻底的没见过
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听老师讲他爆过一个大号的直接把天花板炸了一个洞

网友I:
呵呵,肯定是国产山寨电容,正常要求的铝电是顶部开口释放。

网友J:
不合格品

网友K:
电容==子弹

网友L:
将极性弄发过,然后爆了,没看到过这么艺术的

网友M:
严重不合格品…
我也炸过这样的。。。。

网友N:
不是质量问题,而是LZ的技术严重有问题。

电解电容都被你烤得电解液沸腾了。

强烈同意!

网友:
LS说的有点道理

楼主:
16# xwj 嗯,是这样的。:loveliness:电容离得芯片比较近,吹了一会儿用镊子挑芯片时它就是不活动,于是继续加热,加上我用热风枪吹芯片时还没注意躲开那个电容,结果就出现图示情况了。

网友O:
曾经,我桌上一块板也是这样爆炸了,桌上一个小黑洞,灼黑的
幸亏,当时我在午休,不然就毁容了
从此,我调试新板,我都要在上面盖几张白纸。

网友O:
当时电容爆炸原因是,电压超电容的设计阀值

楼主:
20# sedatefire 超压,高温,极性,都可引爆,看来以后要多注意了,呵呵。还有一次,见到一个体积大约直径5cm×高10cm的电解电容,极性装反,上电几十秒后就哧的一声从气孔里冒出一束液体,有点像雪碧从瓶里冒出的感觉。看来有一些防护措施也是必要的。

网友P:
好,谢谢楼主,给和我一样的菜鸟们长见识了

网友Q:
我也爆过一个,是焊接时正负接反的。现在比较好的电容对防爆的安全方面做了挺大的功夫,就算接反也只是通过安全阀鼓起泄气,不会出现爆电容的现象。

楼主(2012-07-20):
我也爆过一个,是焊接时正负接反的。现在比较好的电容对防爆的安全方面做了挺大的功夫,就算接反也只是通过安全阀鼓起泄气,不会出现爆电容的现象。 ...
引用 网友Q:
这种电容是不是比较贵啊 ?

网友R:
热风枪应该注意借口,可以用小点的出风口,不然会让周边其它元件受热。
或者是先把周围的电容拆掉再吹IC

网友S:
爆后那个味道真香。

网友T:
刚工作时无聊, 每天下班带几个电解电容回宿舍放鞭**。 见多了! 哈哈。

网友U:
还好,人没事

网友V:
就跟过年似的 放鞭**  一些电源返修区 还有连响的  :lol  电容爆炸的气味让人窒息

网友W:
这炸的吓人啊

网友X(2013-11-13):
引用 网友O:
曾经,我桌上一块板也是这样爆炸了,桌上一个小黑洞,灼黑的
幸亏,当时我在午休,不然就毁容了
从此,我调 ...

脸上面还是桌子上面?:lol

网友Y:
见过爆炸的,没见过这么爆炸的!

网友Z:
整一个小型炸*!!

网友AA:
太危险了

网友AB:
爆过电容还没见过这样爆的

网友AC:
哈哈。一样呀。以前给一个本来工作在5V左右的板子加电的时候,不注意加了24V,还正负翻反了!最终电解电容结果如上图,顺带还把一块集成的AD运放直接烧了一个坑!

网友AD(2013-12-14):
哇,怎麼這麼多絲狀物!

网友AE:
长知识了!!!

网友:
呵呵,菜鸟表示没炸电容

网友:
我爆過MLCC,沒爆過這種,那黃色的是什麼東西

网友AF:
电容爆掉里面没有黑色粉末喷出来吗?上次我电解电容爆掉的时候,样机里面跟喷了一层黑漆似的。

网友AG:
见过电源接反炸的,还没有见过被吹炸的

网友AH:
一般小电解如果极性接反了会有这种情况,大电解接反了的话。。。喷泉啥样它啥样,有幸亲眼目睹过

网友AI:
人没事吧。。。。。。。。

网友AI:
电容不合格。。。。
这么大体积,顶部肯定需要释放槽的,但释放槽过压时没破。。。。。

网友(2015-09-05):
我用电容做过火*O(∩_∩)O

网友AJ:
我设计的产品,10v的交流,全波整流,我用了16v的电解,前两年都可以,这次的电容爆炸的有近一半,爆炸后就是这样的情景。
我想,应该是电容耐压过低造成的。

网友AK:
也是没看过这样爆掉的电容,反接爆的见过。

网友AL:
够危险的,小心毁容。

网友AM:
注意安全啊

网友AN:
见识了,有点猛,下次一定注意

网友AO(2015-10-07):
有防爆槽还炸成那样,厉害

网友AP:
这得多高的温度啊。

网友AQ:
引用 网友T:
刚工作时无聊, 每天下班带几个电解电容回宿舍放鞭**。 见多了! 哈哈。

你太牛

网友AR:
楼猪可一用来做可控炸*,一插电就爆

网友AQ:
引用 网友X:
脸上面还是桌子上面?

你图像为啥用蜂鸣器啊?小黄人

网友AS(2015-11-11):
我试过爆电容跟放烟花一样呢……

网友AT(2021-05-04):
见过更大电容爆炸,和放烟花一样